什么情况下要cec

楼主(2007-11-23):
什么情况下要cec
wince中流驱动在什么情况下要写cec,因为我看了些例子,只在注册表里注册了,就不用写cec了。请问各位大侠?
注册表
wince

网友A:
我觉得是:如果你写的驱动打算封装,以后直接添加应用的话,可以使用cec.

网友B(2008-04-11):
我觉得是为了将该DLL模块加入catalog以便以后可以添加到各个OS工程.
不过最近也为这个东东头疼, 刚起步不久..

网友C:
如果你想把这个驱动做成一个可选的component的话,就需要编辑cec文件,如果要做成build-in的驱动,也就是说选了这个BSP,就一定有这个驱动的话,就不用cec文件,直接在注册表里加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