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无线接入驱动开发

楼主:
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我没做过嵌入式程序,甚至对其一点都不了解。题目要求是再Linux平台做一个手机驱动程序,让手机能够通过笔记本电脑用的无限基站上网而不用GPRS。导师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流程:在手机上开发一个程序,通过UART或者RS232连接wifi,再通过wifi连接wlan,wifi是在市场上买的。我完全不懂啊,敢请各位懂嵌入式或者手机开发的朋友给我推荐一些书籍,最好能针对我这个题目给一些帮助的。谢谢了。

网友:
你们导师的确没有讲清楚,根据你的描述,项目应该是利用手机作为终端设备,通过串口接入一台主机host,在通过主机的wifi无线802。11上WLAN,最终登陆上internel。
  项目是宗旨不错,不过不实际,手机作为终端设备(不利用手机本来的无线GPRS/CDMA功能)很是浪费,而且手机一般的处理芯片都不是很高,建议还不如用一个开发板,比如ARM的,即能学习linux,也能在下写wifi的driver。何况你买的手机无法修改系统和底层通讯(除非你有source code),只能做一些上层的应用程序。这个项目从开发的角度出发,完全失败。学习吗林当别论了。

网友:
当作学习之用,能推荐几本书吗?真的很着急

网友:
对对,我问过导师是用一个真正的手机实现还是用电脑模拟,导师说能用真正手机最好,用不了用XX板实现,应该就是你说的开发板,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学软件出身,每接触过嵌入式,不知道是用c/c++开发,还是J2ME或者其他的什么技术。希望高手能指导,推荐几本即学即能用的书。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专业,本科吗?连一些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给你推荐基本吧:
嵌入式系统开发
无线wifi原理
linux内核开发
linux驱动程序开发
ARM开发平台介绍

网友:
至于开发语言,主要还是汇编和标准C,C++也用,不过用于应用的多一点,什么java那完全是用于应用,人机界面多一些。需要什么帮助,可以联系我xqxxlbetter@hotmail.com,广交朋友。

网友:
大学本科,软件工程专业,从没做过嵌入式

网友:
不明白"软件工程专业"到底教了些什么.....不知道有没有设"计算机原理","数字电路","单片机原理"之类的课?"计算机"不等于PC.....

网友:
只有《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数字逻辑》这两门比较底层的,反正大家都不重视这些,都追寻面向对象去了,可能觉得底层没用

网友:
你说的那些可能是计算机学院学的,软件学院的比较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