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下调用ioctl()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vxworks 下调用ioctl()函数的问题!
小弟使用pc104,想利用其串口开发程序,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如果使用ioctl(....SIO_HW_SET....)设置串口的校验位,停止位等,就不能收发数据包.如果不使用则勉强可以从串口收发数据,但数据中含有乱码,请高手指点!
是不是需要在驱动里添加什么才行,有的串口驱动不支持ioctl设置其参数!
数据包
程序
开发

网友A:
测量一下你的串口时钟。

网友B(2008-04-30):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C(2008-09-10):
yijia ,你提出的问题到现在都一年了,我现在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当初你是怎么解决的?急切盼回复!!!!

网友D:
你的串口驱动是自己写的?
如果不是,乱码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网友E:
建议直接用示波器看看,设置后的串口输出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