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6 用GPIO口 控制LCD 遇到点问题,请指点下 谢谢

楼主:
//******查忙****///
void busy()
{
  p_di=0;
  p_rw=1;
  while(1)
  {
    p_e=1;
    if(Data<0x80)break;
    p_e=0;
  }
  p_e=0;
}
  这是段MCU 的参考代码, #define Data P0  参考代码里这么定义PO 口的
///*****初始化******///
void Init()
{
//开显示;
  p_di=0;
  p_rw=0;
  Data=0x3f;    这里应该是通过PO 口 ,传 0x3f  给  LCD 模块吧
....

我在LPC2146 这么写的: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 并行发送数据给LCD,使用GPIO:P0.15---P0.22
    IO0SET    =(data<<15);
    IO0CLR    =~data & 0x007f8000;
}

///*****初始化******///
void Init()
{
//开显示;
  p_di=0;
  p_rw=0;
  sendData=(0x3f); 我在示波器上也看了波形,值 p0.22 --p0.15 对应的是 0011 1111,应该说把0x3f 传给 LCD模块了
....

但查忙那块改怎么处理呢???
即对应的   if(Data<0x80)break;  该怎么做在LPC2146里

网友:
读IO0PIN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