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创建硬盘,使用dosFs文件的方法—求教

楼主:
 因为最近在编写一个网络文件传输方面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需要实现windows   XP和vxWorks之间的文件传输。因为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初学者,所以遇到不少的问题,问题如下   ,希望大家可以详细的帮我解答一下。
        因为现在我在用Tornado集成环境的vxSim仿真器模拟vxWorks操作系统,在实现对文件的操作方面我想使用dosFs文件系统,可是在创建ATA磁盘的过程中会出现如下错误:ataDevCreate()没有定义。在应用程序中我已经加入相应的头文件,在configAll.h文件中也加入了#define   INCLUDE_ATA及相应的参数配置,可错误依旧还是没有消失,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解决一下。
        另外   ,我在用vmWare虚拟机和主机进行通信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ping通,虚拟机的amd网卡网关设置为主机vmnet1的网络IP,两者的网络号保持一致,可还是没有办法ping通。确切的说是在虚拟机上可以ping通主机,可在主机上没有办法ping通虚拟机,希望大家对于这两个问题可以详细的帮我解答以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Sorry!
LZ提问找错对象了,偶从来就没有正式用过VxWorks,所以没有办法帮你。

还是请其他用过它的人说说吧!

网友:
把下面几个头文件都包括看看: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osFsLib.h"
#include "dcacheCbio.h"
#include "dpartCbio.h"
#include "usrFdiskPartLib.h"
#include "drv/hdisk/ataDrv.h"

#include "tffs/tffsDrv.h"
#include "tffs/flsocket.h"

网友:
1.不要使用ataDevCreate(),使用主机上的文件系统。等你移植到目标机的时候,再使用ataDevCreate。
2.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是vxworks?另外,能把你的ipconfig贴出来么?

网友:
1. 你的vxworks映像中没有包含ATA模块,估计你是工程编译的吧,在工程编译中要包含了才行。还有,在vxsim下,就算你包含了ATA模块,也没用,因为vxsim下没有ATA的。正确的方式是,你不用调用ATA相关的接口,直接包含DosFs相关模块,然后直接调用对应的dos文件系统接口就可以了,比如ls cd pwd 等这些命令,copy文件可以直接用copy命令。
vxworks跟xp之间的文件交互方式就多了,ftp,tftp,tsfs等等都很方便。
2. vmWare下用的时候,那个AMD的网卡驱动要更新一下的。可以到AMD网站上去下。或者直接改驱动代码,具体位置忘了,好像是在130多行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