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与驱动程序

楼主(2007-04-10):
API与驱动程序
拿GDI(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来说,程序调用一GDI函数显示图形,操作系统清楚它自己提供的API函数,于是通过显示器把相应图形显示。但这里有个问题,显示的时候肯定用到显卡驱动(驱动程序:是硬件厂商根据操作系统编写的配置文件,可以说没有驱动程序,计算机中的硬件就无法工作),那么我的疑问是API和驱动程序是怎么发生关系的?使得程序员直接不用关心硬件!真的很疑惑
硬件
操作系统
发生关系
配置文件
程序

网友A:
应该是操作系统管理吧

网友B:
Windows封装,硬件抽象层(HAL),以隐藏(硬件)驱动程序的差别和硬件驱动的实现细节。

网友C:
GDI 在内核对应的代码在win32k.sys这个驱动程序里面,win32k.sys再调用 厂商提供的各种显卡驱动

网友D:
有一些驱动就是提供一些函数给应用程序调用。
也可以在应用程序的函数中直接访问端口来驱动硬件!

网友E:
任何硬件的驱动程序,都是按一定标准来写的,如WDM、VXD、NDIS、GDI、miniport、portDriver,那些硬件厂家写Driver,必须满足MS的标准,不然就调用不起(当然也不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