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PCB问题

楼主(2007-01-27):
2410PCB问题
买了一2410开发板,学了一段时间,总感不爽。一些问题总是一知半解,希望自己亲手做一块板出来。
现在问题,像2410的脚这么密
1.线宽多少合适
2.过孔的内外径多少合适
3.做几层合适
以上问题,就是说大家可否推荐一个厂家(最好在广州或深圳),另做样板大概多少钱搞的定。
4.2410的脚都在芯片下面,我自己手工肯定焊不了,不知要找什么样的公司帮我焊?价格又如何?
深圳
广州
开发
如何
手工

网友A:
我刚做了一块
线宽5mil左右,局部可以到4mil
过孔要看你在那里做板子了,一般8/16应该没问题
BGA部分6层比较好
一般的制版厂6层板开工费1200左右,北京有个地方便宜点
2410是BGA封装,很多地方都可以焊,我们这里5毛钱一个脚,一个片子136块左右,能买两片2410
焊得多肯定能便宜!

网友B(2007-03-02):
2410这么便宜啊?
玩的是9200,就是因为它有QFP封装。110块一片。
1.线宽多少合适
5mil。如果3mil的话很多厂是要加钱的。
2.过孔的内外径多少合适
8/15
3.做几层合适
4以上
以上问题,就是说大家可否推荐一个厂家(最好在广州或深圳),另做样板大概多少钱搞的定。
4.2410的脚都在芯片下面,我自己手工肯定焊不了,不知要找什么样的公司帮我焊?价格又如何?

网友C:
用9200吧
可以用两层板,且很容易做和焊

网友D(2007-08-10):
自己做一块板那么贵啊!

网友E(2008-05-01):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