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手机的短信记录、通话记录等,是用什么格式保存的 ...

楼主(2007-03-30):
谁知道手机的短信记录、通话记录等,是用什么格式保存的吗?
想在一个设备实现保存历史数据的功能,类似于pc机上的数据库,不知道用什么格式存放好。
谁知道手机的短信记录、通话记录等,是用什么格式保存的吗?
是自定义的二进制文件? 是纯文本文件? 是foxpro格式文件? 是嵌入式数据库?
记录
数据库
二进制

网友A:
这个存储格式不一定的,看开发商的选择了,
比如在ce, symbian,linux,或者自己开发的os,
对于以上数据的存储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网友B:
谁知道实际案例吗?

网友C:
主要是看手机这边提供的这些信息格式了,每个厂家的应该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一点就是sim卡上的格式,正常手机上都能读取出来的!所以你只要知道SIM上的格式应该可以解决一部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