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大家帮忙挑挑错

楼主:
这是一个下位机(89c52)的程序,下位机和上位机通过串口通信,当上位机发送字符a,下位机就发送msga中的字符串给上位机,当上位机发送b,下位机就发送msgb给上位机,一次类推.程序还没有正式测试,请大家帮忙挑挑错
;;;;;;;;;;;;;;;;;;;;;;;;;;下位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3h
clr ri
clr es
mov r0,sbuf;接受数据
jnb ri,$
clr ri
pop dph
pop dpl
mov dptr,#sendproc;跳到发送去
push dpl
push dph
reti
main:     mov tmod,#20h;采用定时器1,工作方式为方式2做波特率发生器
          mov th1,#0e6h;波特率1200,晶振12Mhz
          mov tl1,#0e6h
          mov scon,#50h;1200,0,8,1
          setb tr1
          setb ea
          setb es
          setb ren
back:     sjmp $
sendproc: clr ren
          cjne r0,#'a',label1;判断上位机发送的字符以便发送相应的字符串
          mov dptr,#msga
          sjmp label3
label1:   cjne r0,#'b',label2
          mov dptr,#msgb
          sjmp label3
label2:   cjne r0,#'c',main
          mov dptr,#msgc
label3:   mov a,#0
          movc a,@a+dptr
          cjne a,'*',label4
          sjmp main
label4: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inc dptr
          sjmp label3
msga:     db 'areaID:099!tel:123!pulse:0.45$*';字符串
msgb:     db 'areaID:045!tel:455!pulse:0.32$*'
msgc:     db 'areaID:088!tel:788!pulse:0.66$*'
          end

网友:
编译的时候是没有错,我倒希望一切错误都出在编译时期,我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把ri的值修改成1后总是进不了中断,请问怎样进入中断进行调试??

网友:
汇编程序员怎么就没有结构化的设计思想的??

如果独立出功能模块

再用分支来取得对应传入字符的地址,这不就很快吗?

耦合度这么高的代码,而且几乎没有通用性,不是很郁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批评,可我现在是要解决进入中断进入中断程序进行调试,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
                org  0000h
                sjmp main
main:
                mov tmod,#20h
                mov th1,#0e6h
                mov tl1,#0e6h
                setb tr1
                mov scon,#50h
                jbc ri,$
                mov a,sbuf
                mov sbuf,a
                jbc ti,$
                sjmp $
                ret
                end
我现在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收不到,但按了单片机板子上的复位就可以收到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按了单片机板子上的复位就可以收到了,

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看一下那个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以解决,是程序有问题,要把那两个jbc改成jnb,呵呵,大家都没给我正确的解决方法我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