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
我目前在做一个ARM处理器(S3C4510)和多个单片机(AT2051)通过串口通信的程序,多机通信先发地址后发数据,发地址必须使第9

位信息为1,发数据必须使第9位为0;
顺便说一下:S3C4510(uClinux)和AT2051通信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发地址前:
struct termios opt;
opt.c_cflag = BAUDRATE | CS8 | PARENB | PARODD | CMSPAR | CLOCAL | CREAD;
opt.c_iflag = (INPCK | IGNBRK | IGNPAR);
发数据前:
struct termios opt;
opt.c_cflag = BAUDRATE | CS8 | PARENB | CMSPAR | CLOCAL | CREAD;
opt.c_cflag &= ~PARODD;
我目前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我在发地址前:
设置好BAUDRATE,数据位8位,奇校验,一个停止位
发数据前:
设置好BAUDRATE,数据位8位,偶校验,一个停止位
可是通讯建立不起来,不知道该如何做,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任何协议的描述...

谁知道你的通信哪出问题?

呵呵,如果我有千里眼的话那就好了

网友:
是这样的,我所用的是标准的串行通信,ARM处理器(S3C4510)和单片机(AT2051)都是有相应的控制器的,只要对控制器初始化正确了,然后把数据写到UART发送BUFFER寄存器和从UART BUFFER寄存器就可以完成发送和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