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平台上摄像头 quick capture interface的中断问题

楼主:
我需要在pxa271平台上通过quick capture interface来获取摄像头图像,程序是从别的操作系统移植过来的,所以CIF寄存器初始化设置的逻辑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我设置了Start of Frame的中断,即 CICR0置位 ~(CICR0_SOFM), 再enable CIF接口后就会死机,请教各位牛人有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这样情况的吗?不胜感激。

程序的基本流程如下:

        cif_configure_pins();
        CKEN |= CKEN24_CAMERA;   // enable the CIF clock
        ICMR2 |= _PPID_Bit(33);

        PXA27XQuickCaptInt_disableQuick();  // (1) - Disable the CIF interface

        CICR4  = ((CICR4 & ~CICR4_DIV) | (1 << 0));  // Set the MCLK clock rate   ??? CICR4_DIV(CICR4, 1);
        CICR4 |= CICR4_MCLK_EN;
        CICR4 |= CICR4_PCLK_EN;  // b. Have the camera supply the PCLK to the mote

        more settings.................

        value = CICR0;
        value = ((value | CICR0_DMAEN)  & ~(CICR0_SOFM)) & ~(CICR0_EOFM);
        CICR0 = value;

        msleep(1000);

        //使能CIF接口
        value = CICR0;
        value = (value | CICR0_ENB) & ~(CICR0_DIS);
        CICR0 = value;

        在这里就会死机

如果我设置了中断服务程序,一样会死机
if ( request_irq(IRQ_CAMERA, camera_interrupt, 0, "camera", NULL) != 0)  //SA_INTERRUPT
{
        printk(KERN_ALERT "camera: can't get assigned irq %i\n",        camera_irq);
        return -1;
}
else
        printk(KERN_ALERT "OK: assigned irq %i\n",        camera_irq);

网友:
我也正在找quick capture interface的驱动
我的qq是352165332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