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的弟兄们好,用GCC能编译Windows程序吗?

楼主:
嘿嘿,刚刚转入嵌入式行业了,报个到先。

我原来是Windows平台做C++的,现在转入嵌入式刚一个月,平时都在看资料学习,学累了就想写写代码放松下。不过公司管的比较严,VC这种是受控安装的。想换个免费的IDE能写写Windows代码。工作中会用到GCC,现在还没搞明白GCC到底能不能连接出Windows中的可执行文件,不知道哪个的IDE能集成GCC编译Windows程序,大家都是用什么啊?

刚来这个区,不知道人气怎么样,大家都去哪些嵌入式的社区啊?

网友:
到c/c++区问去吧

网友: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下面用cygwin的gcc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linux版本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查一下"gcc windows"看看。。呵呵。还有gcc不是IDE,是一个编译器。

网友:
gcc有windows版本,
cygwin也可以,

网友:
试试 Code::Blocks。 这个IDE 集成了 mingw (GCC编译器最受欢迎可产生原生Win32程序的变种)。

网友:
在windows下可以用mingw下的gcc可以编译出Win界面的程序来(没有命令行窗口),加参数-mwindows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linux 下的话,也可以使用mingw的linux版本,跨平台交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