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e5.0问题

楼主:
我刚装了wince5.0,打开platform builder 5.0的时候,弹出两个提示筐,分别为:
No primary processors are available.
The build system will be disabled,It is likely that a build system 'add-on' processor(pkg),installed by setup,failed to load.
另外一个为:
The selected configuration does not have an installed debugger,You cannot debug this configuration.
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啊?在5.0安装的时候没有见到什么地方需要设置processor的呀?从什么地方add on呢?
还有的是那个debugger在什么地方安装?我安装的时候都很小心的看了,没有看到有关debugger的信息的啊?现在怎么安装?
在我使用new platform的时候,第3步配置bsp,却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可以选择的,连simulator都选择不了,就直接提示说没有找到avaible BSP !郁闷啊,
希望高人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
你的安装肯定有问题,platform应该是可选的。不知道是你的关盘有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卸了重装一次看看

网友:
是不是装的时候没选processors啊?默认是都不选的,要自己去勾选

网友:
是不是以前装过,卸了重装的?
如果是的话,打开注册表,把里面有关PB的信息全删掉
再装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好吗?

楼上的说在注册表里把有关PB的信息全删掉,在哪个位置删呢?
我把wince5.0都卸了,又重启电脑,又清除垃圾文件了,可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愁死了,谢谢各位老师帮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