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7-04-11):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向模拟器导文件时,说模拟器内存不足,怎么解决呢
内存
模拟器

网友A:
会不是你的配置文件中限定的内存大小不够,摸拟执行时发现在了这个问题...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个配置文件,我将emul.cmd那的文件的配置改了,但依然导不进去,发现改了后进去模拟器看到的内存没变化
我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start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bin\PBEmulator.exe" /MemorySize 256 /Fastbackground /Skin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POCKET PC 2003\Emulation\pocket_pc_emulator_skin.xml" /CEImag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POCKET PC 2003\Emulation\PPC_2003_WWE.bin" /VMName "POCKET PC 2003 - POCKET PC 2003 Emulator" /HostKey 165
MemorySize原来是64的,现在改成256了,但我拷的文件只有50M也说内存不足,还要改其他地方吗

网友C:
方法1:请打开模拟器“控制面板/系统/内存”,调整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的比例。
方法2:设备属性中增加模拟器内存,比如从64M增加大128M,或者定制新的内存更大的SDK。
方法3:不导入文件,用共享文件夹方式访问文件。

网友D:
但我进模拟器后,进入内存的选项后,只有43M空间,怎么调整都不行

网友E:
bobor8(欧文)
你的方法二中说的从64M增加大128M,是在那里改的呢

网友F:
有人能帮我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