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编译速度为什么太快

楼主(2007-12-02):
pb4.2编译速度为什么太快
同样配置的机器以前用pb4.2的rebuild platform菜单编译三星2410平台的OS时大概需要40-60min,但我最近用它来调个屏时为什么仅仅需要6-8min就行啦???快得不敢让人相信啊?改了lcd.c文件,在output窗口也能看到这个文件被编译,有时候也可以生效,编译的OS也能运行,总感觉怪怪的?请教各位大哥,是不是有哪设置不对?
菜单
大哥

网友A:
改了BSP下的东西,可以只编译BSP就可以了.

网友B:
4.2也可以这样吗?怎么编译?问题是我用的rebild platform,这样编译应该不止六七分钟才对哦,快得不正常

网友C:
你觉得不正常可以build -c for driver and makeimg一下。或者blddemo clean -q,这下你不叫了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今天找到原因了,呵呵..4.2还是和5.0的区别蛮大的.谢谢anchor720 和nbcool 的发言,怎么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