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口电压控制

楼主(2007-03-26):
232口电压控制
各位大侠,谁有汇编控制232的开关
开关

网友A:
同问,什么叫232口的开关?
是不是用232控制的总线上的开关?
以一定的地址,总线形式,实现控制

网友B:
是不是rts和cts的东西 ?

网友C:
是RS232口的针脚电压控制!!!!

网友D:
只有几个引脚的电平可以控制
其他的是数据线
汇编编程很容易的
1、初始化串口
2、向端口写数据
当然,你必须知道引脚的端口地址
在我QQ的空间里面有这样的定义

网友E:
看看书吧 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