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指教:EVC在POCKET PC EMULATE写好的程序怎样下载到PDA上运行

楼主:
EVC在POCKET PC EMULATE写好的程序怎样下载到PDA上运行?
指令集选ARMV4I吗?
还有是DEBUG还是RELEASE?
ACTIVESYNC已经同步了,直接复制吗?
麻烦说下具体怎样做?

网友:
一般是ARMx Release,Device
点击Execute Program按钮或Ctrl+F5 download程序到device and run
EMULATER一般不可用在Device上运行的

网友:
多谢YourKing(01240) !
请问这样就能直接下到PDA了吗?
那会下到什么位置?

网友:
鏍圭洰褰

网友:
閺嶅湱娲拌ぐ
=======================
what is the problem ?

have to use english

To the root of device , sometime download a few DLLs at first .

网友:
如果虚拟跑的话

有个菜单啊,具体哪个忘了,
可以把你写的EVC 的程序,搬到虚拟系统上啦

网友:
EMULATER不能直接下在设备上吧。。
  选你设备的SDK。。然后下载进去(也就是VC里面的BUILD),自己就进去
进去了之后生成的文件在PDA的文件系统里面能找着。
  顺便说说。。。连上设备之后可以一步一步的调试,,设断点什么的都行。。和VC一样

网友: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
看你的PDA是什么CPU,就选什么CPU,
然后选device,编译后直接ActiveSync copy到PDA运行就成.

网友:
前面看你PDA的CPU类型是ARM的还是X86的
后面的就如楼上几位所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