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wince + evc的调试问题。。。。请问怎么调试?

楼主:
我这有一个PDA,厂家提供了一个sdk,在编译的时候要选厂家的SDK(一般的开发是选pocket PC SDK的), 但没有模拟器, 我编译出exe文件后,手工copy到PDA里面运行,但这样我就无法调试,请问有什么办法吗?或者能帮助调试也行,

在线等待...

另问一个与上面无关的问题:
如果我是用pocket PC SDK来开发一些小程序自已学习,该怎么调试?就是一般的调试方法,谢谢...用模拟器的。

网友:
跟VC调试一样的..

F5直接进入了..

记得在Debug版本下就OK了.

网友:
去咨询提供SDK的厂家

网友:
evccode() :
你能再讲讲吗?因为没模拟器, 在设置里面直接下载到PDA运行吗? 这样还能调?

网友:
实在不能调试的话,可以考虑讲调试信息log到文件中。
其实我在调试多线程程序时,比较习惯使用log的方式。

网友:
应该是SDK配套的吧,如果有msi文件的话可以导进去

网友:
写log这样太麻烦,太慢了,最好能像windows下调试一样方便就好

网友:
我用的DOOO 3 可以直接调试的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就是考过去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