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新wince 中的cf.net 2.0为最新版?

楼主(2007-09-26):
怎么更新wince 中的cf.net 2.0为最新版?
写应用时,每次调试都要传cf.net 2.0进ce平台,时间太长了,我想直接装vs 2005中的cf.net 2.0进ce ,最好是能从pb中add/delete,因为我是通过Ethernet启动
wince
最好
最新版
WindowCE

网友A:
下载PB的升级包,把2.0的cf.net component安装到PB里去,然后就可以象其它组件一样了。

网友B:
噢 ,事实上 我wince里有了,但每次vs 2005调试的时候,不取消自动部属都要自动装一遍,这样可以调试,如果编译好的程序直接cp到ce里运行就没问题,但vs 2005 debug的时候如果取消部署就有问题
因为我是Ethernet启动所以好麻烦了

网友C(2008-03-25):
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