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RP_MJ_PNP处理例程内实现对IRP_MP_IOCTL的处理

楼主:
是这样子的,
IRP_MP_IOCTL处理例程已实现对应用程序发来IOCTL的响应。
现在,不需要应用程序,直接在IRP_MJ_PNP为主功能,IRP_MN_START_DEVICE的处理例程中实现,将URB的各个参数填好,由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建立好IRP,由IoCallDriver将其发送出去。
编译没有问题,但在安装驱动时,报“the device cannot start (Code 10)”

请问:在IRP_MJ_PNP routine中处理IRP_MP_IOCTL,可行不? 需要考虑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比如说,urb的参数:

    urb = 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if (urb)
    {
        RtlZeroMemory(urb,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Length = sizeof(struct _URB_CONTROL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urb->UrbHeader.Function = URB_FUNCTION_VENDOR_DEVICE;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Length = 0x08;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BufferMDL = NULL;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Request = 0x01;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Value = 0x01;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Index = 0x00;

        urb->UrbControlVendorClassRequest.TransferFlags = USBD_TRANSFER_DIRECTION_IN;

        ntStatus = xyzCallUSBDI(fdo, urb);

        ExFreePool(urb);
    }

这段代码放在IRP_MN_START_DEVICE的处理例程中,在WinDbg调试时如何捕获?

网友:
应用程序不发请求,IRP 没有,怎么处理呢?

网友:
应该可以, 之前start device 的时候配置usb,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的。  不过是不是先要启动设备,然后才能发这样的请求~~~

网友:
是的,是在start device完成之后才发这样的请求
NTSTATUS xyzStartDevice(IN PDEVICE_OBJECT fdo)
{
    //...
    UsbBuildGetDescriptorRequest(urb,
                                SizeUrb,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0,
                                0,
                                deviceDescriptor,
                                NULL,
                                SizeDescriptor,
                                NULL);

   ntStatus = xyzCallUSBDI(fdo, urb);

                //...
                if (NT_SUCCESS(ntStatus))
                {
        ntStatus = xyzConfigureDevice(fdo);

        xyzSendMyOwnRequest(IN PDEVICE_OBJECT fdo)    //也就是,在这里实现自定义请求的发送的
    }
    //...
}

网友:
建立iocontrol的irp,用这个

NTSTATUS OtherDeviceIoControl(
        IN ULONG  IoControlCode,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VOID  InputBuffer  OPTIONAL,
        IN ULONG  InputBufferLength,
        OUT PVOID  OutputBuffer  OPTIONAL,
        IN ULONG  OutputBufferLength,
        IN BOOLEAN  InternalDeviceIoControl
        )
{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NTSTATUS ntStatus;
        KEVENT event;

        PIRP irp;
        PIO_STACK_LOCATION stack;

        ULONG bytes;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bytes = sizeof (ULONG);

    irp = 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
                    IoControlCode,
                    DeviceObject,
                    InputBuffer,
                    InputBufferLength,
                    OutputBuffer,
                    OutputBufferLength,
                    InternalDeviceIoControl,
                    &event,
                    &ioStatus);

    if(NULL == irp) {

        BulkUsb_DbgPrint(1, ("memory alloc for irp failed\n"));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ntStatus = IoCallDriver(DeviceObject, irp);

    if(STATUS_PENDING == ntStatus) {

        KeWaitForSingleObject(&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NULL);
    }
    else {

        ioStatus.Status = ntStatus;
    }

         ntStatus = ioStatus.Status;

        return ntStatus;
}

网友:
是的,iocontrol的irp也是这样建立的。现在的需求是:不处理iocontrol的irp,而是处理pnp的irp,且将urb参数配置好,把irp向下传递给usb总线驱动。 也就是说,原来由应用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所执行的,现在driver内pnp irp处理例程中实现,这样设备一插上就执行。

网友:
那就再给你一段代码,想着给分啊,呵呵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Pub_IrpCompletionRoutine(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IN PVOID Context)
{
    PKEVENT event = (PKEVENT)Context;

    // Set the input event
    KeSetEvent(event,
              1,      // Priority increment  for waiting thread.
              FALSE);  // Flag this call is not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wait.

    // This routine must return STATUS_MORE_PROCESSING_REQUIRED because we have not yet called
    // IoFreeIrp() on this IRP.
    return STATUS_MORE_PROCESSING_REQUIRED;

}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AddDevice_QueryCapabilities(
    IN PDEVICE_OBJECT      LowerDeviceObject,
    IN PDEVICE_CAPABILITIES DeviceCapabilities)
{
    PIO_STACK_LOCATION nextStack;
    PIRP irp;
    NTSTATUS ntStatus;
    KEVENT event;

        KdPrint(("LowerDeviceObject->StackSize:%d\n",LowerDeviceObject->StackSize));
    irp = IoAllocateIrp(LowerDeviceObject->StackSize, FALSE);
    if (!irp) {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 Preinit the device capability structures appropriately.
    RtlZeroMemory( DeviceCapabilities, sizeof(DEVICE_CAPABILITIES));
    DeviceCapabilities->Size = sizeof(DEVICE_CAPABILITIES);
    DeviceCapabilities->Version = 1;
    DeviceCapabilities->Address = -1;
    DeviceCapabilities->UINumber = -1;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 gives a higher level driver access to the next-lower
    // driver\'s I/O stack location in an IRP so the caller can set it up for the lower driver.
    nextStack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nextStack->MajorFunction= IRP_MJ_PNP;
    nextStack->MinorFunction= IRP_MN_QUERY_CAPABILITIES;

    // init an event to tell us when the completion routine\'s been called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 Set a completion routine so it can signal our event when
    //  the next lower driver is done with the 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irp,
                          Pub_IrpCompletionRoutine,
                          &event,  // pass the event as Context to completion routine
                          TRUE,    // invoke on success
                          TRUE,    // invoke on error
                          TRUE);  // invoke on cancellation of the Irp
    // set our pointer to the DEVICE_CAPABILITIES struct
    nextStack->Parameters.DeviceCapabilities.Capabilities = DeviceCapabilities;
    // preset the irp to report not supported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NOT_SUPPORTED;
    ntStatus = IoCallDriver(LowerDeviceObject,irp);
    if (ntStatus == STATUS_PENDING) {
      // wait for irp to complete
      KeWaitForSingleObject(
            &event,
            Suspended,//????
            KernelMode,
            FALSE,
            NULL);
      ntStatus = irp->IoStatus.Status;
    }
    IoFreeIrp(irp);
    return ntStatus;
}

网友:
好,copy下来看看先...

网友:
你的应该是配置失败,就是PNP出的问题。我现在在DS3.2生成的代码中也是出类似问题。但是用DDK代码没问题。你可看看DDK中的例程WDM\USB\BULKUSB

网友:
icecut(平原狼 ),你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