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不同的sdk编译结果都不同啊?

楼主(2007-06-05):
请问为什么不同的sdk编译结果都不同啊?
UpdateData (TRUE);
m_nanswer = m_nx + m_ny;
UpdateData (FALSE);
我就在按钮事件里面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用standard sdk编译没错,但是用ppc2003 sdk编译老是提示有一个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SDK包括平台的函数,库,帮助及文档.基于ARM和x86是SDK是不能互用的.
建议使用托管类.如.net CF.省了这类麻烦.当然牺牲一些效率.

网友B:
不同的SDK,包含的系统API是不相同的。所以在一个SDK下正确,在另一个下错误,这是正常的。楼主首先要确认,出错的SDK是否支持所用的函数。不能用,就要找其它方法代替它。

网友C:
这个函数应该是都支持的,是不是别的地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