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请大家帮帮忙,关于windows Embedded

楼主(2007-07-02):
新人提问,,请大家帮帮忙,关于windows Embedded
我用的是华为的MAS.里面采用的是Windows Embedded sp1
问题有几个
第一个是 我想装一下IIS,可是添加删除里面无法安装.我应该怎么操作
第二个是 华为MAS的某些自带的程序可能组件化了.我该如何停止掉呢
第三个是 我打SP2补丁上去好像就无法远程连接了..是不是华为MAS的程序问题?
程序
华为
windows
如何

网友A:
看来,我只能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在添加ISS服务时,必需从光盘加载,放入光盘后,再从,添加删除程序中添加ISS服务,第二个问题,化为的网卡,还是化为的交换机,还是路由器,的地址,要是化为的路由或者说是交换机,我个人不是知道的太多,不过手头有化为的资料,有兴趣可联系我:QQ:418199285,把资料传给你自己看看,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B:
1.windows xp embeded 是组件化的,MAS里面的OS IMAGE很可能没有选择windos installer,那么不能安装也很正常;
3.windows xp embeded 是不能象XP那样打补丁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由厂家提供windows xp embeded sp2的最新映象文件给你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