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ocket问题,急盼

楼主(2007-01-08):
WinCE socket问题,急盼
socket创建后,句柄值为1,这个正常吗?
在recv前,select返回-1,可是recv却总是返回-1,请问是什么原因。
问题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看下msdn,有对返回值得解释

网友B(2008-03-28):
-1是指SOCKET_ERROR,
recv()返回-1,表示接收数据失败,
select也是同样的道理,失败,

网友C:
句柄值为1按理来说是正常的,大于0的都成,,
但一般不会是1,呵呵,

网友D(2008-05-01):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