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51的串口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 rbuf[5];
uchar data tbuf[5];

uchar rin,rout,tin,tout;
bit rfull,tempty;

void serialInit();
void T0Init();
void delay(int usec);
void sent();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TI = 0;
                rbuf[rin] = SBUF;
                rin++;
                if(rin>=5)
                        rfull = 1;
                RI = 0;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P3_6 = !P3_6;
        TH0 = 0x4B;
        TL0 = 0xFC;
}

void main()
{
        T0Init();
        serialInit();
        EA = 1;
        do
        {
/*                tbuf[0]=0xFA;
                tbuf[1]=0xFB;
                tbuf[2]=0xFC;
                tbuf[3]=0xFD;
                tbuf[4]=0xFE;
                tin = 5;
                tout = 0;
                tempty = 0;*/
                sent();
                delay(1000);
                _nop_();
        }while(1);
}

void serial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A;
        TL1 = 0xFA;
        ET1 = 0;
        SCON |= 0X50;
        TI = 0;
        RI = 0;
        ES = 1;
        TR1 = 1;
}

void T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C;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int usec)
{
        while(usec--);
}

void sent()
{
        if(!tempty)
        {
                for(tout=0;tout                 {
                        SBUF = tbuf[tout];
                        delay(5000);
                        while(!TI);
                        TI = 0;
                }
                if(tout==tin)
                {
                        tempty=1;
                        tout = tin = 0;
                }
        }
}

我的代码发送没有问题,可是无法接收,我用keil仿真时发现,能进入串口中断,SBUF中也有数据,可是rbuf[rin] = SBUF;语句似乎没有用,SBUF中的数据怎么也读不到rbuf[rin]里面去,我还试过临时定义一个uchar ch; ch=SBUF;也没有用,SBUF中的数据就是读不出来,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没有对rin进行初始化啊(不过keil提供了默认的初始化码,初始化为0,你有没有改它?)

网友:
进串口中断后把EA给关了,处理完再开,这样看看

网友: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TI = 0;       // 把这一句删了试一下,因为是接收中断,不知道复位TI有没有影响
rbuf[rin] = SBUF;
rin++;        // rin似乎没有初始化
if(rin>=5)  // 收完5个字节的数据你应该将rin复位为0吧
rfull = 1;
R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