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如何通过RS232与pc机通讯?

楼主(2007-11-02):
AVR单片机如何通过RS232与pc机通讯?
哪位好心人,能说说方案啊..原理啊
通讯
好心人
如何

网友A:
AVR自带UART口,找一块电平转换芯片
以一定的波特率和协议就能一起通信了..

网友B:
用什么ATMEL公司的什么AVR比较普遍...价格是多少

网友C:
atmega8 (1+)7.2¥ (100+)6.5¥

网友D:
就是 啊,这个我做过,这里面是USART串口通讯就行了,找相关的AVR的书籍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转换芯片很多,如max232,如果是3.3V供电可用sipex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