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rnado的各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楼主:
比如:FOR.ARM
      FOR.POWERPC
      FOR.PENTIUM

网友:
这个我也是刚弄明白的
主要是面向的对象不同
你说的那些都是处理器

你的 目标机/开发板是什么样子的你就选择什么版本

网友:
与CPU相关,不同的CPU,使用不同的版本.
我用PPC比较多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不是有仿真的吗

网友:
如上所说,主要让vxWorks系统能使用在不同CPU处理器平台上的,每中处理器的实现的侧重点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汇编指令,每种都不一样,这样你一个操作系统要支持某种处理器,就需要把所有的代码都编译成它支持的指令格式等。这样就出现了vxWorks支持很多种处理器的开发版本了。目前主流的就是for inter;for PPC,for ARM,for SH等。

网友:
我也想搞明白!

网友:
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软件里,节省安装资源
比如想同时开发ARM  PPC在一台电脑
对于TI而言  CCS3.3就能同时仿真C2000 C5000 C6000系列的DSP

网友:
看名字,估计是tornado为不同的平台开发的版本
我想问一下tornado2.2和tornado2.2.1有什么不同……

网友:
交叉编译器不同啊,还有汇编,链接等等,

你想想编译ppc代码和pentium代码的编译器能一样吗?

网友:
怎么在我的印象中Tornado对各个处理器都是支持的吧?不存在不同的处理器对应不同的版本问题啊。

网友: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CPU。

网友:
    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平台架构不一样,汇编指令也不一样,所以VxWorks要针对不同的平台推出不同的版本,目前主流的嵌入式平台有PPC、MIPS、PENTIUM、ARM。
    不知是否可以解答楼主的疑问。

网友:
不同的处理器,对应不同的版本

一般有ARM,X86,POWERPC,MIP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