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 奇数和,偶数和
afg
afg

网友A(2007-12-28):
求 奇数和,偶数和
#include
void main()
int n, i=0,j=0;
{
for(n=1,n<=100,n++)
if(n%2==0)
i=i+n;
else
j=j+n;
printf("%d%d",i,j);
}
请问一下 这个程序错哪了啊?
说有2个错误,就是不知道错哪???

网友B:
什么错误?
你用的是什么环境?

网友C:
for语句中,应该是分句,不是逗号。

网友D:
#include
void main()
{
int n, i=0,j=0;
for(n=1;n <=100;n++)
if(n%2==0)
i=i+n;
else
j=j+n;
printf("%d%d",i,j);
}

网友E:
上面的那个程序 没有结果啊怎么???

网友F:
我点那个 提示错误 横杠指到 int 前面啊?
不知道 错在哪???

网友G:
有谁 知道啊
麻烦你们可以给我 编一个吗?

网友H:
#include
void main()
{ /*LZ的程序{的位置不对*/
int n, i=0,j=0;
for(n=1;n <=100;n++)
if(n%2==0)
i=i+n;
else
j=j+n;
printf("%d%d",i,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