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如何实现自绘滚动条 我是想修改滚动条的背景色 两头button的颜色 以及滚动button的颜色,不能用mfc 只能用sdk.请大虾指点!

楼主:
在wince5.0中
在主窗口的WM_CREATE消息中有如下代码,但主窗口过程中却收不到WM_CTLCOLORSCROLLBAR消息
hwndScroll = CreateWindow (TEXT ("scrollbar"), NULL,
                           WS_CHILD | WS_VISIBLE | SBS_VERT,
                           215, 32, 25, 256, hwnd, (HMENU)ID_SCROLL, hInst, NULL) ;
SetScrollRange (hwndScroll, SB_CTL, 0, SCROLL_RANGE-1, FALSE) ;
SetScrollPos   (hwndScroll, SB_CTL, iVscrollPos, FALSE) ;
MoveWindow (hwndScroll,215, 32,25, 256, TRUE) ;
hBrush=CreateSolidBrush (crPrim[1]);

那位兄弟能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用窗口的超类化技术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你现在连消息都收不到,就有问题了,windows编程的基础好好看看,基本章节都有说的,然后自己写个窗口过程继承自带的窗口过程,然后再新的窗口过程中绘图就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网友:
自绘滚动条
是比较成熟的东西了。
国外的网站上基本都会提及,甚至有完整源代码下载
www.codeproject.com/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