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DLL移植

楼主(2007-12-10):
驱动DLL移植
驱动DLL移植
我现在有一个硬件平台,里面的OS是别的公司的,我有这个开发的BSP,不过就是没有蓝牙模板的源代码。
我现在可以自己做一个新的BSP,然后把别的公司的那个蓝牙模板的驱动DLL拷贝过来用么?我知道如何使用这个驱动,主要就是开关蓝牙模板的电源而已。
如果我自己做一个BSP,然后把DLL拷贝进来到windows目录下面,然后增加到注册表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用。
请大家指教。
蓝牙
注册表
开发

网友A:
1.蓝牙模块的型号以及协议栈版本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2.蓝牙模块打开的串口和波特率以及其他串口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3.蓝牙模块电源管理模式是否一样。
只要你确定软硬件完全匹配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