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通讯厉害的进!

楼主:
主站挂从站通讯,
  主站(M)接时钟线、数据线1、数据线2连从站1(S1);
   从站1接时钟线、数据线1、数据线2连从站2(S2);
   从站2接时钟线、数据线1、数据线2连从站3(S3);
   …………
   从站(Sn-1)接时钟线、数据线1、数据线2连从站(Sn).
   主站发送一笔数据,保证每个从站都能接受到.并分时等待从站对M回应.我测试到4站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个类似的通讯?没做过也请大家多谈谈!
   通讯是用软件模仿串口通信,S收到启动信号后将CLK线和DATA线上的0/1向下站传输,再对输入引脚逻辑电平采样保存.数据线上波特率为62.5K.我测到第4站,通讯的正确率是很高的.但是M接受S回应的信息总是不正确.程序用汇编写的,时间卡的很紧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数字示波器.
   我去年毕业,还是新手,碰到这样的项目快痛苦死了.这样的结构,M用ARM或DSP做,S用块台湾的小芯片,成本很低.哪位大虾做过类似的案子,帮帮我或给点意见吧!

网友:
不清楚说得什么,试着画个图瞧瞧,

网友:
这样的通信方案也太......
也许你们有特别的考虑,就不予置评了。

从你的描述里别人难以帮你找到问题,一切还靠你自己摸索。

提示:
首先,封装并保证传输层(M和S、S和S之间的单字节传输)的低误码率;
再封装会话、表示层(业务通信协议)。

网友:
规范老板定,他知道台湾的人写出接32站的程序了,我的任务就是去实现.多希望用IIC啊!    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通讯模块无法封装,芯片是款多核的,程序偶合度不小.至少在S回应M块没测试完是无法封装的.M发送一次6byte,带校验字节.S收到基本处理后才回应.时间卡在CLK线上周期进行计算.S1发完自己回给M的信息,还要帮助S2传送下站信息给M;类推!
   NoBlank() 是不是觉得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是啊,因该采用支持一主多从或者多主多从的总线,不说CAN-BUS了,就是485也好些啊。

网友:
自定义串行通讯,通常都是软件时序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琢磨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