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操作系统镜像时出错

楼主:
我用PB定制WinCE内核后,生成操作系统镜像时出现错误,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 cannot open input file E:\WINCE500\PBWorkspaces\EP9315\RelDir\ep931x_ARMV4I_Debug\postproc\nlscfg.inf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关掉调试环境,重新build sysgen

网友:
谢谢yyhzpk回帖,请你说得更详细一些,好吗?关掉调试环境,你是说关掉PB吗?我是个初学者,让您见笑了!

网友:
   查找这个文件到底有没有呀-_-#

网友:
我单击Build OS/Sysgen后,开始创建WinCE运行时映像。在它创建的过程中,输出窗口有1个错误和30个警告信息。很多的警告信息都说在那些文件中找不到_COMMONPUBROOT文件。
错误信息如下,
BUILD: [00:0000000064:ERRORE] Bad subdirectory: !if.

警告如下:
BUILD: [00:0000000032:WARNS ] Macro: _COMMONPUBROOT not found in $(_COMMONPUBROOT)\oak\lib\$(_CPUDEPPATH)\nk.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ddk_io.lib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hal.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

BUILD: [00:0000000053:WARNS ] Macro: _COMMONPUBROOT not found in $(_COMMONPUBROOT)\oak\lib\$(_CPUDEPPATH)\nkprof.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kitl.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kitleth.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

不知道原因在哪儿?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第一次编译这个系统吗?试一下build and sysgen

网友:
按照yashi的方法,结果有2个错误,2个警告。
警告信息如下:
BUILD: [00:0000004449:WARNS ] common is not a subdirectory of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
错误信息没找到,在输出窗口的最后有下面的信息:
Sysgening platform E:\WINCE500\platform\ep931x
\WINCE500\build.err
怎么不同的编译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怎样才能构建成功呢?

网友:
错误信息我找着了,如下所示;
BUILD: [01:0000005289:ERRORE]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BUILD: [01:0000005292: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请过来人指点!

网友:
在PB的目录下不要出现中文的文件和目录名

网友:
  请教给你这个工程的人吧...

网友:
我在Build的过程中,由于计算机出了点问题,强制关机了…当时机器中正跑着PB,等重启后再进行Build/Sysgn时,在进程栏中出现了两次这样的问题,系统正在编译过程中,不知道编译完成后的文件是否可用…刚接触WINCE中,很多都不懂,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