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启动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

这两天在PC机上做CF卡启动,按照网上查的资料修改了相关文件后生成了bootrom和vxworks文件,启动行设置为
ata=0,0(0,0)target:/ata0/vxWorks h=10.21.110.16 e=10.21.110.30 u=TargetUser pw=vxworks
然后在DOS下vxsys C:(C为CF卡的盘符),并copy文件bootrom.sys和VxWorks到C盘(即CF卡)目标机启动后出现如下画面

device                   :ata=0,0
unit number              :0
processor number         :0

host name                :target
file name                :\ata0\vxWorks
inet on ethernet(e)      :10.21.110.30
host inet(h)             :10.21.110.16

user(r)                  :TargetUser
ftp password(pw)         :vxworks
flag(f)                  :0x0

Attaching to ATA disk device...done.
Loading \ata0\vxWorks...0+0+0
starting at 0x0...
然后就自动重启了,将vxworks文件重新做了几遍都还是这样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ata0 改成ata0a试一下.
另外 0+0+0 好像这个有问题 .  你看一下config.h文件里关于ram地址方面的设置.

网友:
搞单步启动,用vxWorks_romComprees.bin,重命名为bootrom.sys。来的快。
啊,x86启动太慢,,,BIOS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