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自带数据库的开发

楼主:
最近要开发一个基于wince的本地数据库,很简单的就可以,所以想用CE自带的数据库,但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大部分都是关于SQL的,有网友提到CE自带数据库的开发,但也只是提到了几个方法,如CeCreateDatabaseEx等。
我想请问大家大概的开发CEDB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还有CeCreateDatabaseEx是在System.Data.CEDB里吗?我怎么找不到呢?我装的是vs 2005.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使用vb.net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参考

Imports System.IO
Imports System.data
Imports System.Data.SqlClient
Imports System.Data.Common
Imports System.Data.SqlServerCe
Imports Wincon

Module globaldb

    '数据库名称和路径。
    Public Const DBPath As String = "\CompactFlash\JZKZ.sdf"
    Public ssfields As String '保存实时存储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字段名称

    Public dbconn As New SqlCeConnection
    Public dbcmd As New SqlCeCommand

    '获取存在实时数据时的字段名称
    Sub get_fields_name()
        Dim i As Integer
        ssfields = "时间"
        For i = 1 To Pac1_MaxCDNo
            ssfields = ssfields + "," + CD_Info(i).name
        Next
    End Sub

#Region " 机组控制  新建数据库  by w.c.d 2006.11.12"
    '新建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的数据库。
    ' by w.c.d 2006-11-12
    Sub createDB()
        '   Dim dbconn As New SqlCeConnection
        '  Dim dbcmd As New SqlCeCommand
        dbconn.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 DBPath
        dbcmd.Connection = dbconn
        '  File.Delete(DBPath)
        If File.Exists(DBPath) Then
            'dbconn.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 DBPath
            dbcmd.Connection = dbconn
            Exit Sub
            ' If MsgBox("数据库已经存在,你确定需要重新建立(新建会删除全部数据)?", MsgBoxStyle.DefaultButton2 Or _
            ' MsgBoxStyle.Critical Or MsgBoxStyle.YesNo, "对话框") = MsgBoxResult.No Then    ' User chose Yes.
            'Exit Sub
            ' End If
            ' Application.DoEvents()
            ' File.Delete(DBPath)
        End If

        'Dimdbconn.As(New SqlCeConnection)
        ' Dim cmd As New SqlCeCommand
        Dim ds As DataSet
        Dim dlg As New Form
        ' if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create one
        If Not File.Exists(DBPath) Then
            Dim sqlEngine As New SqlCeEngine("Data Source=" + DBPath)
            sqlEngine.CreateDatabase() '生成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
            dbconn.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 DBPath
            dbconn.Open()
            dbcmd.Connection = dbconn

            '生成  发电机组测点控制信息
            dbcm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CDDY(ID int Primary Key NOT NULL," & _
              "测点名称 nvarchar(20)," & _
              "卡号 tinyint," & _
              "站号 tinyint," & _
              "通道号 tinyint," & _
              "工程单位 nvarchar(8)" & _
              ")"
            dbcmd.ExecuteNonQuery()
            '把测点信息存入数据库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1 To Pac1_MaxCDNo
                dbcmd.CommandText = "insert into cddy (id,测点名称,卡号,站号,通道号,工程单位)  values (" _
                 + CD_Info(i).ID.ToString() + ",'" + CD_Info(i).name + "'," + CD_Info(i).kh.ToString + "," _
                 + CD_Info(i).zh.ToString + "," + CD_Info(i).tdh.ToString + ",'" + CD_Info(i).dw + "')"
                dbcmd.ExecuteNonQuery()
            Next

            '生成  实时存储数据
            'Dim i As Integer
            Dim tmp As String
            tmp = "时间 datetime"
            For i = 1 To Pac1_MaxCDNo
                tmp = tmp + "," + CD_Info(i).name + " float"
            Next
            dbcm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SSdata(" + tmp + ")"
            dbcmd.ExecuteNonQuery()

            'cmd.CommandText = "alter TABLE SSdata add  " + CD_Info(41).name + "  float "
            'cmd.ExecuteNonQuery()

            '生成系统日志
            dbcm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SysLog(时间 datetime ," & _
              "类型 nvarchar(12), " & _
              "说明 nvarchar(30) " & _
              ")"
            dbcmd.ExecuteNonQuery()

            '生成电量累计和时间累计。
            dbcm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sumLog(时间 datetime ," & _
              "累计电量  float, " & _
              "累计时间 float " & _
              ")"
            dbcmd.ExecuteNonQuery()

            '生成报警数据
            dbcm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BJData(时间 datetime ," & _
              "报警类型 nvarchar(12)," & _
              "报警说明 nvarchar(50)" & _
              ")"
            dbcmd.ExecuteNonQuery()
            dbconn.Close()
            ' MsgBox("数据库建立成功!")
        Else
            MsgBox("该数据库已经存在,不需要建立!")
        End If
        '  dbconn.Dispose() : dbcmd.Dispose() :
        dlg.Dispose()
        Application.DoEvents()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