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c55 gprs模块 socket连接 at^sisw 出错!大侠赐教

楼主: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user,gprs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apn,CMNET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121.235.222.244:6800”
at^siso=1
//这个命令显示是OK的,但是查看at^siso?
//结果是^SISO: 1, "Socket","3","2","0","0","0.0.0.0:0","121.235.222.244:6800"
//似乎没有分配到IP。
at^sisw=1,10
//出错:+CME ERROR: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模块是否有分配到GPRS信道吗,还就有是卡、天线这些都没有问题吧?还有就是用户名及密码其实都可以不用设置的。。。

网友:
说实话,我看不懂你那些AT是做什么用的
at^sics=0,user,gprs
at^sics=0,passwd,gprs
上面的意思是不是说用户名和密码都是gprs?应该错了,你CMNET的APN的USERNAME和PASSWORD应该都是空才对
所以,应该是你拨号没有成功。
再试试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consideration for my questions.
yet still a s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