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2051芯片取代89c51芯片的问题

楼主:
本人用了89C51写了一个时钟显示程序,硬件电路共有4个单独的数码管显示,P1.1G至P1.7接了数码管的A、B、C、D、E、F、G   P2.3接了显示时的个位数码管DP脚,P2.7、P2.6、P2.5、P2.4分别接了时的十位数码管、时的个位数码管、分的十位数码管、和分的个位数码管,硬件和软件以调试成功了。但有如下2个问题??

1、89C2051和89C51的内部结构完全相同吗?它只少了一个计时计数器2,和少了P0和P2口。指今应该和89C51相同的

2、本人将时钟电路改用89C2051,P1.1到P1.7接数码管的A、B、C、D、E、F、G ,P3.7、P.6、P3.4、P3.3分别接了时的十位数码管、时的个位数码管、分的十位数
码管、和分的个位数码管,P3.2接了显示时的个位数码管DP脚,89C51程序以在接入脚位更改了,仿真调试后只有数码管的分个位和分十位显示,请问大家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管脚没接对哈?

软件上是不会动的,要不把工程换成相应的芯片再重新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