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中鼠标右键不能用,请教高手.

楼主:
我用的是ARM模拟器,启动后,点鼠标右键没反映.在应用程序中也接收不到鼠标右键按下事件,请问,是由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右键按下,好像是左键长按后生产的消息。系统有下定义WM_RBUTTONDOWN,肯定可以产生的。

网友:
左键长按就相当于点鼠标右键

网友:
但是我捕捉不到WM_RBUTTONDOWN这个消息,
建立一个单文档工程在 view中添加了 WM_RBUTTONDOWN消息响应函数 ,但是不管是长按左键还是直接点右键,都没响应我的函数 ,函数如下
void CdererView::OnR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在此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和/或调用默认值
    MessageBox(_T("view按下you键"));
        CView::OnRButtonDown(nFlags, point);
}

网友:
经过昨天一天的研究后发现,应该是连鼠标也没有添加进去,因为没有鼠标的光标,昨天哪个可能是触摸屏驱动发出的.

网友: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鼠标的光标弄上去,请教啊,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模拟器上没有鼠标光标,不太可能吧。
如果是开发板,一般是没有鼠标光标的,因为采用的是触屏操作。但是加上鼠标驱动、接入鼠标后就可以显示鼠标光标的。

网友:
确实没有,我用的是vs2005,SYSTEM_CURSOR=1;BSP_NOCURSOR取消了,而且我还添加了鼠标驱动,可是光标就是死活都不出现,而且在应用程序里边也的不到鼠标右件消息. 急啊 !在线等呢.各位大侠知道些什么,或者有什么思路都给我说一下,..感激不尽.成功后一定给分啊!

网友:
顺便说一下模拟器用的是DeviceEmulator.exe

网友:
模拟器,你用得是那个SDK,标准SDK的话是有的,重新装或是换一下SDK看看,最好用标准的。

网友:
模拟器不一样,无能无为!
等待其他人。

网友:
我用的是vs2005里边的模拟器啊,这个和SDK的关系不太大吧,我直接用模拟器就可以启动内核了.

网友:
我想如果不是内核里边有组件没加就是模拟器里边的skin需要修改,没有把鼠标映射过去,但是我现在还没要找到在那个地方修改这个skin

网友:
怎么没人啊,我自己顶了

网友:
怎么没人啊,大家没遇到过也随便说说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
我晕了,等了一个星期,怎么就没人帮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