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简单问题:winCE是不是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我在网上查了资料,怎么是两种解释啊。请高手指教,究竟是什么操作系统?请注明答案来源。
1.Windows CE 是微软的实时操作系统,它可靠性比较好 ...http://www.52rd.net/List/List_52RD.net_165_en.htm
2.Microsoft公司的WinCE和WindRiverSystem公司的VxWorks分别是非实时和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代表...
看第二句也是在网上下的,怎么不一样,第2句说法正确吗?
谢谢!

网友:
请快速回答啊,急用!
答案正确,且有注明来源的,加分!

网友:
Windows CE 实时性较差,属于软实时。但是也可以改造成实时工作方式。所以第二句明显错误。

网友:
昏倒,Windows CE当然是硬实时操作系统,斑竹怎么连这个也没搞明白。
简单来说,判断一个系统是否硬实时,要看它在处理事件时,从事件产生到它真正得到处理的这段时延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上限,评价一个硬实时系统的实时性就是看这个时延的长短。对于Windows CE来说,它对硬实时的保证是:高优先级ISR的响应时延有一个明确的上限,以及高优先级线程的调度时延也有一个明确的上限。
要注意的是实时操作系统和实时系统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基于Windows CE开发的系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实时的系统。

看看microsoft的解释: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embedded/aa714541.aspx

网友:
完全反对你的看法,从Windows CE诞生以来,很多专家一直对它的实时性有争议,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它属于“软实时”系统,连Linux也被划为这一类。这个没必要在这里争论,大家用Google搜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一个公认的指标是响应延迟小于1ms的OS才能算作实时。

网友:
渥瑞达“3G移动开发”免费试听课于北京交通大学举行,欢迎大家光临!

详情请参见 www.neworigin.net

同时欢迎大家与我们的609期学员交流!这期学员已与2月11日毕业。

学员就业薪水都在5000元/月以上

您还可以加入渥瑞达学员的QQ群与学员面对面交流

渥瑞达学员交流的QQ群号: 35184542

网友:
也即使WINCE是实时操作系统了!那到底是软实时还是硬实时?
谢谢!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明是哪些专家对它的实时性有争议,能给出一些权威点的链接吗?linux当然不是一个实时性系统。如我上面给出的链接所说,微软已经明确的说它是一个硬实时的操作系统。当然你也许觉得微软自己说了不算,我也找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第三方专门作嵌入式系统评估的网站:http://www.dedicated-systems.com,它对实时的定义是:
Real-time computing is computing where the system correctnes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correct logical result of the computation but also on the result delivery time called deadline. It means that the system has a predictable behaviour for some or all of its features or functions. The timing constraints may range from seconds to milliseconds and a real-time system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a “fast” system.

这个定义和微软给出的定义意思上是差不多的,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实时,关键看他有没有一个响应时间的deadline,这个响应时间可能是毫秒级,也可能甚至是秒级的,这都不影响它是一个实时系统。
另外,你能否对软实时给个定义。这种问题,只有首先把定义弄清楚了,才能往下讨论。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有那位仁兄能给我一个关于UC/OS-II的英文文献(其任何一方面的知识,字数3000),最好有中英文对照的!正确的网址也行!
谢谢!

网友:
已经说过了,没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你想具体了解什么是软实时的话,可以去搜索Google。我仍然认为你的回答是错误的,因为你错误地认为“WinCE是硬实时系统,Linux不是实时系统”

软实时和硬实时的区别就在于deadline,软实时系统是指对响应时间有一定的要求,但不是十分的严格.如电视会议系统,图像的传输对时间有一定的要求,但允许在传输的过程中丢失一两帧图像。

软实时系统在负荷较重的时候,允许发生错过时限(deadline)的情况而且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硬实时系统和软实时系统的实现区别主要是在选择调度算法上。

网友:
linux2.6应该算是一个硬实时系统了

网友:
linux2.6 不是硬实时的吧!!

网友:
Linux 2.6不是硬实时的系统,同意
从WinCE 3.0开始,它已经是硬实时的操作系统,官方说法

网友:
我觉得wince和linux都不是实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