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HID类设备的数据读取

楼主(2007-02-27):
USB口HID类设备的数据读取
采用WINDOWS2003 DDK开发,vs.net2003,VC7,硬件为一个读取电话号码的小模块。
问题:
1,该硬件在系统显示为两个,人体学接口设备,显示为KEYBORD;
2,用BH500可以抓到相关数据包,没有问题,但是用HID类访读不到数据;
3,HIDD_GETGUID得到的GUID不正确;用这个GUID可以得到设备
DEFINE_GUID(USB_DRIVER_GUID, 0xA5DCBF10,0x6530,0x11D2,0x90,0x1F,0x00,0xC0,0x4F,0xB9,0x51,0xED);
4,用CREATEFILE可以得到HANDEL,但是不能READFILE到数据,GETLASTERROR为1;
请各位老大指教!万分感谢!
数据包
硬件
电话号码
接口
开发

网友A:
你自己在做USB通信应用程序时是否连有其他HID设备?
不知道你应用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B:
你好,HID设备有我要写通信应用程序的,还有就是我的鼠标了。
HID设备是其他厂家提供的,插上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为两个HID设备。
主要问题是HIDD——GETHIDGUID不能正确得到,其他机器都是这样。
用正确的GUID可以得到要写通信程序的HID设备所需要的HANDLE,也可以CREATEFILE成功,但是READFILE的时候不能读到数据,GETLASTERROR返回为1;
鼠标的HID设备可以找到DEVICEPATH,但是不能CREATEFILE操作。

网友C:
程序很简单的,我用DDK带的HCLENT程序发现也不能得到正确的GUID。

网友D:
你用我的程序先试一下:
MSN:zenny_chen@hotmail.com
QQ:12579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