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键盘实现中的,焦点处理问题

楼主:
我在制作一个软键盘,现在基本上完工了,但是软键盘的焦点却无法控制,我的软件盘是个CDialog,向CEDIT等对象中发消息。
在软键盘启动或者点击的时候,CEDIT中焦点都会失去。
在软键盘点击,或者启动的时候肯定会给父窗口发消息,父窗口接到这个消息后给有输入焦点的CEDIT发WM_KILLFOCUS。
我想问:在软键盘的DIALOG的什么地方屏蔽这个会导致父窗口给CEDIT发WMKILLFOCUS消息的消息。
以达到,软键盘弹出或点击的时候,CEDIT仍然有焦点。

网友:
你在启动键盘时多加一句SetFocus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是不可以的,这样会造成焦点在键盘和主窗口的来回运动,很容易,进入死循环,还是在软键盘体内拦截掉消息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入法部分的工作,看看别人的输入法是如何实现的吧
没有做过,只能提大概的建议

网友:
你试过吗?我觉得两个窗口消息完全不会有联系,消息队列都是分离的,为什么会死循环?

网友:
因为我是在cedit获取焦点的时候显示键盘,失去焦点的时候隐藏键盘,如果我的键盘以popup方式出来,就会吃掉那个焦点,键盘也就隐藏了,此时由于键盘隐藏,焦点又回到了,CEDIT上,于是,键盘再次弹出,如此反复......
我试过把键盘的DIALOG改成CHILD类型,这样它就不会吃焦点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它不能在系统同时有几个WNDTOPMOST的窗口中,总保持在最顶层,setwindowpos\bringwindowtotop\setforgroundwindow等等,全部试完了,仍然没有效果.窗口总是不能保持在最前端.(我的dialog在create的时候,pParent=NULL)

网友:
如果用非模式呢?

网友:
非模式////////////////
是非模态吗//
我一直用的是非模态对话框实现的

网友:
问题解决,呵呵,不是上面三个函数出问题了,而是,我没有控制和袄,继续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