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控制电灯

楼主(2007-02-02):
用电脑控制电灯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
我是在读大学生,想做一个用电脑控制控制电灯的咚咚,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想从头学一下,不知可否有高手指点一下。听说用电脑的串口,接max232+继电器就可以,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
方案越简单越好啊,谢谢了阿。方便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email:syqust@163.com
电脑
大学生
联系方式
email
如何

网友A:
串口的dtr引脚

网友B:
能不能再具体点啊,谢谢了阿

网友C:
还要怎么具体?
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D:
主体两个:PC,MCU板
通信过程:232,具体设计一个命令协议,很简单,网上哪都有
然后MCU跟据接收到的PC的指令打开相应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呵呵,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E:
用单片机接收串口信号,然后由单片机控制哪个灯亮或灭。如果你的灯是220V的,要注意继电器切换时引起的干扰,很可能会使单片机死机或复位,要在硬件上多做些防干扰的措施

网友F:
唉
直接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