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sys + inf 打包成exe

楼主:
请问如何将sys + inf形式的文件打包成可执行的exe驱动文件?
我试过将inf ->system32.inf
sys->system32.driver
此路不通.
求解

网友:
用打包工具如何啊?

类似VC 做好的工程

网友:
TO LS:
此路不通,因为要写注册表,或许行,但没类似开发经验,请给sample,谢谢解答.

网友:
直接使用安装接口函数进行安装即可,只是我也没有成功。别人有成功的。

网友:
TO LS:
为啥别人成功你不成功阿?
我也用Setup API的函数试过,未果
只有简单的sys + inf复制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去看看Walter Oney的WMD例子里的Fastinst的源代码,那个应该可以的,如果你的inf文件没太大的问题的话,要没有留下email,我发给你.

网友:
我用Setup API做过,可以实现安装!
可与我联系:QQ:791884247

网友:
打包到EXE,执行时解压出来,而后调用SetupAPI的
主要就
status := 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0,
    HardwareID, PChar(INFFullName), INSTALLFLAG_FORCE, @RebootRequired);

网友:
用ddk里面带的例子 可以装 setupapi也可以而且还挺不错的哈哈哈

网友:
DDK下面有例子,驱动开发网上也有例子,SetupAPi的用法自己看DDK文档就可以了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