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高手请进,如何隐藏U盘文件,使用户只能在安装了指定驱动后才能看到?

楼主:
打个比方,我用的手机,当用模式A连到电脑上时,可以看到手机里的部分文件。只有安装了手机厂商提供的驱动后,才能用模式B连接电脑,看到一些在模式A下看不到的内容(如配置文件)。
为什么这样哩?出于安全考虑,模式A是给普通用户用的,这样某些系统文件,电话簿文件,配置文件不会被误删。模式B是给高级用户用的。

因为都可看作usb设备,我现在想用u盘来替换上文中的手机,使之带有同样功能。

但有大侠告诉我说手机部分不可见是通过控制芯片来实现的,U盘和手机大不同因为U盘只是一块存储空间。有没有其它高手提供些有用的信息?

网友:
常规的U盘不能。这种隐藏不是windows的功能而是手机的驱动程序和手机内的固件共同实现的,前者估计用来通知手机进入模式B,后者控制文件的隐藏与显现。

网友:
不好意思,如何给分啊?折腾了半天。是不是给过分帖子就结了?不能继续被回复了?

网友:
常规的u盘不能,就是说经过处理的U盘是可以的了? 既然只是用驱动程序和固件,为什么u盘不行呢,U盘不能有么?

网友: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U盘? 商家因为有使用协议,所以用户不能插进pc就“找到新硬件”立马可使用了。只能接受了他家的协议,才能安装他家的usb驱动,然后使用。
就是说,别家的驱动都不管用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U盘,U盘的通用性是其优点,如果商家这样做,面向的用户群显然比较窄。

如果U盘制造商愿意这么做的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的标准,也只能各自为政不能通用。但要是有了标准,就很容易看见,隐藏也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多次进来

现在问题很明确了,如果我愿意这么处理我的u盘,我自己要如何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