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的OSS库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7-10-15):
vxWorks下的OSS库是什么作用?
RT

网友A:
就是OS提供的一批services接口,主要和信号量,线程,内存分配等等操作系统的基本服务相关。主要是USB在用。之所以用ossLib,是为了防止当底层函数变化的时候,需要修改太多的地方。用ossLib,便于兼容和移植,如果底层有改动,只修改一个文件就够了。

网友B:
也就是我要移植驱动的话,只需要修改OSS库对应的.C文件.而且如果不用 OSS的话还有其他内存分配的库可以用.
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C:
Vxworks对于host端的驱动来讲,只需要注册一下USB的类和子类,然后自己写驱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驱动有遇到内存分配,或者类似的系统服务,那么建议你使用ossLib里面的函数。实际上ossLib只是封装了一下而已。

网友D:
明白了,谢谢!
建议斑竹写本类似的书.
我第一个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