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下长按住一个Button发送的是什么消息

楼主:
长按一个Button时,在点击的那位置会出现一个提示框。

我现在想要拦截长按Button这个消息,我是用MFC开发的,请高手指教这个消息是什么?

网友:
出现提示框好像不是因为你长按的原因,而是因为焦点停留在按钮上的时间原因。提示是在WM_NOTIFY消息下添加的,不过创建按钮的时候好像也能添加提示。

网友:
哇,原来是这样子,怪不得我拦截OnLButton没有效果。

James,能详细的解释下我该怎么样做吗,我现在希望长按的时候不要弹任何提示,也不要有那种在按下去的地方画圈圈的效果,怎么样拦截掉这个?

网友:
如果你没有在代码的WM_NOTIFY消息下添加提示,而还是有提示的话,可以去把按钮的提示属性(prompt)去调,这样应该就没有提示了。

网友:
我刚刚试了一下,好象Notify也不行。

我在Dialog的空白处点住不放,也会出现画圈圈的情况。

网友:
在对话框空白处点住不放是弹出右键菜单,不过即使没有右键菜单,这个你说的圈圈也会一直存在的,这是系统自带的功能,相当于在PC点右键一样,而这个圈圈就是显示你点了右键。如果是按钮的话,只要没有添加,一般不会出现提示的;如果有提示,你可以在按钮属性里把prompt里面的东西去掉。

网友:
case WM_LBUTTONDOWN:

  {
   SHRGINFO shrg;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m_hWnd;
   shrg.ptDown.x = LOWORD(lParam);
   shrg.ptDown.y = HIWORD(lParam);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CPoint point;
   point.x = shrg.ptDown.x;
   point.y = shrg.ptDown.y;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MENU_DOWN);

       CMenu *pPopupMenu = menu.GetSubMenu(0);

       ClientToScreen(&point);

       pPopupMenu->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point.x,point.y,this);
      }

}

网友: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

网友:
由于你是在button上点击的鼠标,而不是在dialog上点击的鼠标,而你是在dialog上捕获鼠标点击消息的,当然没有效果了,要达到你说得那种效果,可以创建一个CButton类的子类,然后在这个类里面对LBUTTONDOWN的消息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答哦,搞定了,HOHO

网友:
学习下!正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