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 IIC模拟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用过89c51 IIC模拟通信的朋友,以下的程序为写串行E2PROM子程序,但是仿真时第10、11行程序
ACALL SENDBYTE ;出错
DJNZ  R7,AGAIN;出错
请问大家应该怎样解决此问题,比如在IIC模拟协议方面,整个程序还有其它错误吗?我看了一些程序,
他们用NOP进行延时,这样以延时子程序有何差别

;写串行E2PROM子程序EEPW
; A0H=10100000(命令1010+器件3位地址+读/写。 器件地址一个芯片,是000)
; (R4)=片内字节地址
; (R1)=欲写数据存放地址指针
; (R7)=连续写字节数n
SCL BIT P3.4                      ;定义24C02的串行时钟线
SDA BIT P3.5                      ;定义24C02的串行数据线
EEPW: MOV P1,#0FFH

   ACALL  START  ;发开始信号
   MOV  A,#0A0H  ;送器件地址
   ACALL  SENDBYTE
   MOV  A,R4  ;送片内字节地址
   ACALL SUBS
AGAIN: MOV A,@R1
   ACALL SENDBYTE ;调发送单字节子程序INC   R1
   DJNZ  R7,AGAIN;连续写n个字节
;产生I2C总线数据传输停止信号
STOP:      SETB    SCL
           CLR     SDA
           ACALL   SOMENOP
           SETB    SDA
           ACALL   SOMENOP
   RET
;产生I2C总线数据传输起始信号
START:     SETB    SDA            ;置SDA为高电平状态
           SETB    SCL            ;置SCL为高电平状态
           ACALL   SOMENOP        ;模拟SCL高电平状态计数
           CLR     SDA            ;使SDA产生一个由高到低的跳变
           ACALL   SOMENOP        ;延时,模拟SDA        低电平状态计数
           CLR     SCL            ;将SCL置为低电平状态
           RET

;SENDBYTE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
;ACC待发送的数据字节存放在ACC中
SENDBYTE:  MOV     COUNTER,#08H   ;一个字节共送出8位数据
SENDBYTE1: CLR     SCL            ;置SCL为低电平状态
           RLC     A              ;带进位循环左移,将最高位移至C
           MOV     SDA,C          ;将当前数据位送到数据线SDA
           ACALL   SOMENOP        ;计数SCL低电平状态周期数
           SETB    SCL            ;置SCL为高电平状态
           ACALL   SOMENOP        ;计数SCL高电平状态周期数
           DJNZ    COUNTER,SENDBYTE1  ;判断8个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CLR     SCL             ;字节发送完成,置SCL为低电平状态
           ;RET
;等待从机(或接收器)返回一个响应信号ACK(或新的开始数据传输信号)
WAITACK:   CLR     SCL            ;置SCL为低电平
           SETB    SDA            ;释放SDA信号线
           ACALL   SOMENOP        ;延时,从机或接收器的响应信号\应该在这段延时期间出现
           SETB    SCL            ;置SCL为高电平,准备判断SDA
           ACALL   SOMENOP  ;延时
WAITACK1:  MOV     C,SDA
           JC      WAITACK        ;SDA为低电平,返回了响应信号\否则等待新的开始数据传输信号
           CLR     SDA            ;响应信号ACK或新的开始数据传输\信号出现,将SDA置为低电平状态
           CLR     SCL            ;将SCL置为低电平状态
           ;RET
;向I2C总线发出一个响应信号ACK
ACK:       CLR     SDA            ;在SCL为低电平期间改变SDA状态
           ACALL   SOMENOP        ;置SDA为低电平
           SETB    SCL            ;释放SCL信号线
           ACALL   SOMENOP        ;延时
           CLR     SCL            ;完成高电平状态计时,使SCL重新进入低电平状态
           RET
;延时子程序
SOMENOP:   MOV     COUNTER1,#00H  ;延时用计数器清零
SOMNOP1:
           DJNZ    COUNTER1,SOMNOP1  ;判断延时计数器是否结束
           RET
           END

网友:
延时,就是为了对时序

对上就没问题,不管手段是什么

网友:
仿真时第10、11行程序
ACALL SENDBYTE ;出错
DJNZ  R7,AGAIN;出错
以上程序应怎样改正呢

网友:
我有调试成功的IIC模拟程序,email:tl_mail@126.com

网友:
上一楼主,我的E MAIL是YANGGUON@163.COM,QQ号是147881295,发一份给我啦,谢谢你

网友:
YANGGUON() 也太懒了吧,给我email,我会回复的

网友:
用P3做IIC。。。。。。不行吧,至少不好。。仔细看一下IIC协议。。

网友:
为什么用P3做IIC不好啊

网友:
请大家对我的程序给一些意见好吗

网友:
你没有收到我的程序吗?可以加我msn:lintong899@hotmail.com

网友:
IIC需要用双向OD门,好像P3不能不是吧。。没有什么印象了。

网友:
P3口可以的,LZ的代码给的不完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