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rm-uclibc-gcc

楼主:
应该怎么在windows下安装uclibc交叉编译库啊?怎么把它和keil拌定阿?

网友:
arm-gcc在windows下安装?和keil绑定?

是我看错了,还是我无知!
首先gcc是GNU的编译器,在类 unix os 上完全可以使用
在windows上如果没有环境是没法使用的
需要安装相关的类 unix 环境
当然现在很多编译器也用了gcc来编译,如dev等
但是楼主的是arm,要和keil绑定,没这么干过!绑定估计不可能
一个是windows下的,一个是gnu下的
还是老实点直接用arm-gcc编译程序吧!

网友:
要不LZ你写一个IDE?用GCC做内核啥的....

网友:
如果你的arm-uclibc-gcc 是在linux下编译的,就别指望在windows下用了。
另外,如果要用,可以使用cygwin,下载个buildroot,在 cygwin下编译个arm-uclibc-gcc出来。
接下来 ,我就不知道keil能不能使用外部的编译器,如果是vc应该能设置,不过没有做过,没发言权

祝你好运

网友:
have a look this: http://www.codesourcery.com/, you can get pre-compiled arm-uclibceabi-gcc package for windows platform.
Don't know keril, sorry.

网友:
keil支持arm,本身keil已被arm公司收购了
能不能这样用不知道

网友:
安装KEIL MDK 下的GNU工具 ,在select arm development tools下设置 gnu-tool-prefix 为arm-uclibc-
设置Cygnus folder 为安装目录:\cygnus\  就可以在keil里面使用GNU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