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
哪位有TC下 串口共享中断接收例程呀,给发下谢了。

网友:
#define NO_INT                0x01
#define URS_ID                0x06
#define RX_ID           0x04
#define FDT_ID                0x0c
#define TBRE_ID                0x02
#define HSR_ID                0x0
#define RX_MASK         0x0f

//com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far interrupt Com1Int(__CPPARGS)
{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char Loop = 0;
    while(Loop == 0)
    {
            Status = inportb(COM1BASEADDR + IIR) & RX_MASK;
            switch(Status)
            {
                    case NO_INT:
                            Last1Status = 1;
                            break;
                case URS_ID:
                        inportb(COM1BASEADDR + LSR);        //撤销中断
                        Last1Status = 2;
                        break;
                case RX_ID:                                //未用fifo时处理例子
                        if (((Com1RevEndBuf + 1) &(SBUFSIZ - 1)) == Com1RevStartBuf)
                                    S1Error = BUFOVFL;
                               Com1RevBuf[Com1RevEndBuf++] = inportb(COM1BASEADDR + RXR);//如果使用fifo必须读至激活状态
                          Com1RevEndBuf &= SBUFSIZ - 1;
                        Last1Status = 3;
                        break;
                case FDT_ID:
                        inportb(COM1BASEADDR + RXR);        //撤销中断
                        Last1Status = 4;
                        break;
                case TBRE_ID:
#ifdef INT_SEND
                        if(Com1SendStartBuf != Com1SendEndBuf)
                        {
                                outportb(COM1BASEADDR + TXR,Com1SendBuf[Com1SendStartBuf++]);
                        }
                        Com1SendStartBuf &= SBUFSIZ - 1;
#endif
                        Last1Status = 5;
                        break;
                case HSR_ID:
                        inportb(COM1BASEADDR + MSR); //撤销中断
                        Last1Status = 6;
                        break;
                default:
                            Last1Status = 7;
                        break;
            }
            if((Last1Status == 1) || (Last1Status == 7)) break;
    }
    outportb(ICR, EOI);                /*中断应答*/
}

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