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串口通信写进线程的例子(。NET),主要针对里面这个问题,进来说~~

楼主:
我最近用.net自带的serialport类写的串口通信的程序。对方是一个电子称,我的是一个PDA(WINCE)。电子称随这重量不断变化,不断的通过串口向PDA发送数据。看起来就这么简单。由于连续的发数据,所以我要不段的读串口的数据。我使用了recevied的事件读取数据,可是我无法直接赋值给标签显示出来,如果通过函数赋值给标签显示,也显示不出动态的变化来,觉得很奇怪,VB里都没的问题,VB。net扎个就不行呢。
   后来想出了这个办法,可不可行?
代码如下

网友:
使用两个timer轮番的打开和关闭串口,来接受和提取数据     一个关闭,一个又去打开

    Public tmpstr As String
    Public oldstr As String
    Public bolview As Boolean = False
    Public bolallclose As Boolean = False

‘打开串口
Private Sub btnOpenSerialPort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OpenSerialPort.Click
        second.Enabled = False
        Try

            Timer1.Interval = Int(second.Text) ’设置时间好多秒
            Timer2.Interval = Int(second.Text)

        Catch ex As Exception
            Timer1.Interval = 1000 ‘默认
            Timer2.Interval = 1000
        End Try
        bolallclose = False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1"
        SerialPort1.DtrEnable = True
        SerialPort1.RtsEnable = True
        SerialPort1.Parity = IO.Ports.Parity.None
        SerialPort1.BaudRate = 1200
        SerialPort1.DataBits = 8
        SerialPort1.StopBits = IO.Ports.StopBits.One
        SerialPort1.Encoding = System.Text.Encoding.ASCII
        SerialPort1.ReceivedBytesThreshold = 13
        SerialPort1.ReadTimeout = 100
        SerialPort1.WriteTimeout = 512
        SerialPort1.ReadBufferSize = 13
        SerialPort1.WriteBufferSize = 512
        SerialPort1.Handshake = IO.Ports.Handshake.RequestToSendXOnXOff
        SerialPort1.DiscardNull = True
        If SerialPort1.IsOpen Then
        Else
            SerialPort1.Open()
        End If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hreadProcUnsafe()
        Me.labelWeight.Text = tmpstr
    End Sub

    Private Sub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Handles SerialPort1.DataReceived
’把接收到的数据给一全局变量string
    tmpstr=xxxxx;‘代码省略

End Sub

    Private Sub btnCloseSerialPort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CloseSerialPort.Click
        If SerialPort1.IsOpen Then
            SerialPort1.Close()
        End If
        bolallclose = True
        second.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Timer1.Tick

        If bolallclose Then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2.Enabled = False
            If SerialPort1.IsOpen Then
                SerialPort1.Close()
                labelWeight.Text = "close"
                Timer2.Enabled = False

            Else
                labelWeight.Text = "close"
            End If
        End If

        If SerialPort1.IsOpen Then

            Timer1.Enabled = False
        Else
            SerialPort1.Open()

            Timer2.Enabled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2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Timer2.Tick
        If bolallclose Then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2.Enabled = False
            If SerialPort1.IsOpen Then
                SerialPort1.Close()
                labelWeight.Text = "close"
                Timer2.Enabled = False

            Else
                labelWeight.Text = "close"
            End If
        End If

        If oldstr <> tmpstr Then
            oldstr = tmpstr
            labelWeight.Text = oldstr
            If Not SerialPort1.IsOpen Then
                SerialPort1.Close()
            End If

            Timer1.Enabled = True
        Else
            labelWeight.Text = oldstr

        End If

    End Sub

网友:
这个代码反复的打开串口稳定吗?
读数据速度会受到时间设置的限制
写成线程该如何写,我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