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编译时遇到的错误问题

楼主(2007-08-22):
EVC中编译时遇到的错误问题
我在EVC编译时,编译器显示如下错误:
.\ARMV4IRel\FileList.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X86'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machine
target
编译器

网友A:
你编译选择的cpu型号和你SDK制作是的cpu型号不一致。你的根据你的真机定制一个ARM的sdk

网友B:
同意楼上,调试的目标机器你选择的是X86,应选用用AMR4I

网友C:
如果有硬件平台,如楼上两位所说。
楼主如果使用模拟器,当然也可以选择Emulator。注意不要选择ARM的选项或Device!

网友D:
在设置-》link 选项中将/MACHINE:ARM 改为/MACHINE:IX86 (或者反过来)

网友E:
在project->setting选择Link,这里面在project Options里面它的是MACHINE:X86,我们就把它改为MACHINE:ARM。然后再编译。可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MFCCE400d.lib(mfcce400d.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然后再把MACHINE:ARM改为MACHINE:THUMB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编程成功了

网友F(2009-09-26):
讲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