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遍历CF读取文件名的程序,有问题,大家帮看一下

楼主:
void CSoundMenuDlg::LoadLogData()
{
    CString FileName;
        HANDLE hFind;
        WIN32_FIND_DATA findfile;
        TCHAR SourceDir[]=_T("\\Storage Card");
        hFind = FindFirstFile (SourceDir,&findfile);
        if (hFind !=INVALID_HANDLE_VALUE)
        {
                do
                {
                        FileName = findfile.cFileName;
                        if (!(findfile.dwFileAttributes & FILE_ATTRIBUTE_DIRECTORY))
                        {
                                strName=FileName;
                                strName=strName.Right(strName.ReverseFind('.'));
                        }
                }
                while (::FindNextFile (hFind, &findfile));
                ::FindClose (hFind);
        }
}
其中strName是全局变量,现在用AfxMessageBox(strName)都显示空的(当然,我的CF卡不是空的),郁闷呢,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个人觉得问题可能出在TCHAR SourceDir[]=_T("\\Storage Card"); 或strName=FileName;  ,
          strName=strName.Right(strName.ReverseFind('.'));
但找不到:(

网友:
FileName = findfile.cFileName;

EVC help document:
If a file has a long file name, the complete name appears in the cFileName member.

网友:
不明白啊   FileName有错么??

网友:
我想你是路径除了问题,应该是

hFind = FindFirstFile(L"\\Storage Card\\*",&findfile);

另外得到的文件名是Unicode的,必须转换

可以使用WideCharToMultiByte函数

网友:
谢谢楼上,改成L"\\Storage Card\\*"确实好用了      结账,嘿嘿    希望稍后有问题还能帮我解答哇

网友:
客气了  因为我也做这个方面 看见就告诉你了